求助各位高手主板一通电就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1-27):
一块主板是祺祥6IA845D,现在就是一通电就自动开机,已经排除了BIOS设置的问题,现在应该从那方面下手呢?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是power-sw开关按键不好

网友:
PSON#或SLP_S3#信号的问题,故障为IO或南桥。

网友:
感谢帮忙,现在确定不是开关按键的问题,电源换了三个,应该也不是电源的问题。原来使用的是多彩的电源,故障现象为,插电自动开机,在系统里关机以后,系统关闭了,电源一直工作,不能关闭,CPU,显卡风扇一直在转动。确定电源出现故障,在更换电源后,系统已经可以正常关闭。现在就是插电主板自动运行,在机器开机自检的时候,一直按住开关,电脑就关闭,但是松开开关的时候就会从新启动。由于对主板不熟悉,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换I/O,跑开机线路,看看与绿线相连的小三极管是不是击穿?

网友:
遇到这样的P4主板情况如此,学习以上的理论。

网友:
COMS跳线 换I/O

COMS跳线 换I/O COMS跳线 换I/OCOMS跳线 换I/O

沐风听雨 -5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导,去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板有同样的问题

故障现象为,插电自动开机,WINDOWS及其他都正常. 在系统里关机以后,系统关闭了,电源一直工作,不能关闭,风扇一直在转动。

不是I/O, 也不是南桥. 不知你们说的"跑开机线路"是不是指顺着开关的引脚, 找与其相连的线. 是按板上的线找, 还是用万用表量.

网友:
跑绿线的线路,怎么跑你多看看新手区的帖子

网友:
我有一个815的板也是这样的,一直没解决,看了上面各位的指导再查查看。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开机的?南桥,IO,开机控制三极极都有可能,跑下,看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MOS的电池的问题?或者电池是足的,座坏了呢?

网友(2012-09-21):
那是主板BIOS调了通电开机,在bios关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