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C5707与C5706可以共代用吗

楼主(2008-01-27):
三极管C5707与C5706可以共代用吗?
是明基代工高压背光板上的三极管,
因找不到C5707,用C5706可以吗?我看过参数差很多,但网上
有些同仁说可以的,!请经验者赐教!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你是不是用在明基上面的啊

网友:
可以替换,就好比耐压需要50V的地方用了100V的管子,可以了,有的他用200的,

网友(2008-10-18):
可以代换,5707大量使用在明基品牌机上,而5706则大量用在AOC及其代工的机器上,也有部分的明基和其他品牌在使用~~~~~

网友:
可以代换,最好两个都换为同一种型号的,即两个C5707都换成C5706

网友(2008-11-17):
可以代换,最好两个都换为同一种型号的,即两个C5707都换成C5706,这样更好

网友:
只要管子没有质量问题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2009-09-25):
我也代换了,本来是屏幕亮一下就暗了,现在干脆黑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不行,我上次也是,用5706代换,没一天的时间就又烧了,你还是用5707吧。

网友:
绝对可以互相代换!!!!!!!!!
代换不行可能是其他还有问题,,,明基要特别注意他前面还有个降压管!!!AOC的基本就是变压器或者电感虚焊了,,,,,,,,,,,,,,,,,,,

网友:
我们这里地方小买不到5707,一直用3807代用

网友:
我把一个电感焊短路了,现在换了C5707,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可以换,我互换过很多了,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