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Genius3.0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8-01-27):
DiskGenius简介:DiskGenius是一款硬盘分区及数据维护软件。它具有操作直观简便的特点,从最初的DOS版起就深受用户好评。本次推出的Windows版本,除了继承并增强了DOS版的大部分功能外(少部分没有实现的功能将会陆续加入),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如:已删除文件恢复、分区复制、分区备份、硬盘复制等功能。另外还增加了对VMWare虚拟硬盘的支持。更多功能正在制作并在不断完善中。它的主要功能及特点如下:

    1、支持基本的分区建立、删除、隐藏等操作。建立新分区时可指定详细参数;
    2、支持IDE、SCSI、SATA等各种类型的硬盘。支持U盘、USB硬盘、存储卡(闪存卡);
    3、支持FAT12、FAT16、FAT32、NTFS文件系统;
    4、可以快速格式化FAT12、FAT16、FAT32、NTFS分区。格式化时可设定簇大小、支持NTFS文件系统的压缩属性;
    5、可浏览包括隐藏分区在内的任意分区内的任意文件,包括通过正常方法不能访问的文件。可通过直接读磁盘扇区的方式读取文件、强制删除文件;
    6、支持盘符的分配及删除;
    7、支持已删除文件的恢复、分区误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成功率较高;
    8、增强的已丢失分区恢复功能,恢复过程中,可即时显示搜索到的分区参数及分区内的文件。搜索完成后,可在不保存分区表的情况下恢复分区内的文件;
    9、可将整个分区备份到一个镜像文件中,可在必要时(如分区损坏)恢复。支持在Windows运行状态下备份系统盘;
    10、支持分区复制操作。并提供“全部复制”、“按结构复制”、“按文件复制”等三种复制方式,以满足不同需求;
    11、支持硬盘复制功能。同样提供与分区复制相同的三种复制方式;
    12、支持VMWare虚拟硬盘文件(“.vmdk”文件)。打开虚拟硬盘文件后,即可像操作普通硬盘一样操作虚拟硬盘;
    13、可在不启动VMWare虚拟机的情况下从虚拟硬盘复制文件、恢复虚拟硬盘内的已删除文件(包括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等。

DiskGenius 主界面

DiskGenius的主界面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硬盘分区结构图、分区目录层次图、分区参数图。如下所示:

网友:
    其中,硬盘分区结构图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了当前硬盘的各个分区。卷标、盘符、类型、大小等用文字显示。逻辑分区用网格区分。用青色框圈示的分区为“当前分区”。用鼠标点击可在不同分区间切换。结构图下方显示了当前硬盘的常用参数。通过点击左侧的两个“箭头”图标可在不同的硬盘间切换。

    分区目录层次图显示了分区的层次及分区内文件夹的树状结构。通过点击可切换当前硬盘、当前分区。也可点击文件夹以在右侧显示文件夹内的文件列表。

    分区参数图在上方显示了“当前硬盘”各个分区的详细参数,下方显示了当前分区的详细信息。

    为了方便区分不同类型的分区,本软件将不同类型的分区,用不同的颜色显示。每种类型分区使用的颜色是固定的。如FAT32分区用蓝色显示、NTFS分区用棕色显示等等。“分区目录层次图”及“分区参数图”中的分区名称也用相应类型的颜色区分。各个视图中的分区颜色是一致的。

    “当前硬盘”是指当前选择的硬盘。“当前分区”则是指当前选择的分区。本软件对硬盘或分区的多数操作都是针对“当前硬盘”或“当前分区”的操作。所以在操作前首先要选择“当前硬盘”或“当前分区”。

    主界面的三个部分之间具有联动关系,当在任意一个图中点击了一个分区(更改当前分区)后,另外两部分将立即切换到被点击的分区。当在“分区目录层次图”中点击了某个文件夹后,右侧的分区参数图将切换成为文件列表,显示当前文件夹下的文件信息。如下图所示:

网友:
    文件列表显示了文件的图标、名称、大小、类型、以字母表示的属性、短文件名、修改时间、创建时间等信息。该列表会显示所有文件,包括Windows资源管理器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显示的系统文件、禁止用户访问的文件夹内的文件等。不同属性的文件会以不同的颜色区分。

    主界面的各个部分都支持右键菜单,以方便操作。如下列图所示:

网友:
可以在这个网址下载到绿色版
http://download.it168.com/02/0219/90040/90040_4.shtml

网友:
这个软件的确超级好用,用它恢复了好多分区表了,家用硬盘恢复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始终感觉他交互式搜索分区的功能做的不好~
发现一个提示一个 升级了WINDOWS版也没有改进这个问题!
个人感觉应该搜索完所有的分区后提示 保留指定的分区 这样最好~

网友:
不过我和十三的看法不同,我喜欢交互式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