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266-C 跑A8 不解之迷

楼主(2008-01-27):
各位好!
此主板不过内存跑A8 还有报3长2短的(DD)声,测VDD SPD 3.3V VDD 2.5V 用
示波器
测CLK 00MHZ 左右
测MD 线出现 MD19 MD 22 阻值(460)比其它(510)的小50欧 上拉电压小0.3 V
数据如下:
MD 0 MD1 等 对地电阻为510 欧 上拉电压为1.29 V
MD19 MD22 对地电阻为460 欧 上拉电压为0.98V
DIMM1 DIMM2 都是一样!
请各位指教下此主板点样修哦! 是不是 MCH 坏了哦!
示波器

网友:
有没有量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是初学者,请教下电流点样量啊!

网友:
电流如下
此方法不知对不对
把万用表打到200m A 处。红表笔插电流口, 红表笔接主板2032 电池正极,黑表笔接 DIMM MD0 MD1 电流为29mA MD19 MD22 电流为24 mA 测试为1 秒 。 因为久了电流会慢慢减小!
以上测试方法不知对不对哦!请大家指教下哦!

网友:
最好在插ATX CABLE的情况下,取3VSB来作电流源.这样的读数会比较稳定,用电池不稳定.
电流读数偏大为短路,偏小为开路,看你所说的,感觉是排阻方面的可能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真的不好意思,我的数字万用表测试有误。
再次用指针万用表确认了一下,数据如下:
红表笔接ATA 3.3V sp
黑表笔接 DIMM MD0 MD1 电流为45mA MD19 MD22 电流为95mA
请问 心在飞翔 此现像是不是MCH坏了哦!

网友:
排阻的可能性也很大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阻值变小,机率应该不高吧!
I=U/R
电压一样 如果电阻变小的话,电流就会变大. 电阻烧杯变小的可能性比较底吧.可以具体说明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心在飞翔 你好!
排阻我已更换过了!现像还是一样哦! 请再指教下。 谢谢!

网友:
说说我个人遇到的问题!
很多ASUS板档A8的问题都是因为供电!
遇到很多板都是4500击穿,更换后空槽测量电压正常,上内存后出现档A8的问题,同时VDD只有一点几V左右,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解决方法是拿掉4500直接飞线后给出稳定的3.3V最后VDD稳定后A8故障解决!
希望可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十三说的没错,有些飞线可以解决,但是有些仍然是解决不了的。
十三的方法用下,如果还不行,就放弃吧。我曾经发布过一个专题,至今没有任何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十三指点!
我手上这块P4B266-C REV 1.0 ,是1.0版本的.内存VDD 是用LM358 控制二个9916 MOS 提供的,无4500那个管哦! 请再指教下.
我在板上测试VDD 电压有2.5V. 这块板只有MD19同MD22 上拉电压底(0.98),其它的MD 线有1.29 V 哦!真的不知为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