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过电芯的本本维修高手

楼主(2008-01-27):
换的新电芯如果一致性不好会引起哪些情况?

网友:
不是吧?没人?恩???????????????????????????????

网友:
分容量不一致和内阻不一致,引起的后果就是使用时间短

网友:
恩差不多!!!!!!!!!!!!!!!!!!!!!!!!!!!

网友:
我看贴子还说一致性不好会引起电池保护电路板的保护,是不是真的呢?

网友:
是有可能引起电池保护电路板保护,最好是用好的电芯。用便宜的电芯一般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