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硬盘上2个0磁道的解释

楼主(2008-01-28):
硬盘上有2个0磁道,我成为绝对和相对,绝对0磁道是硬盘的真正开始的地方
硬盘上电之后磁头最先读取的区域,绝对0磁道后面存储的就是硬盘的操作
系统也就是固件(FW)了,这个区域之后就是相对0磁道了,也就是大家经常说
到的0磁道,上面记录了分区表,FAT表,主引导记录等等一些信息,如果相对的
0磁道损坏,可以向后偏移,用1磁道代替,或者用2磁道,你甚至可以用最后一
个磁道,不过这样的话硬盘就没有可以用的地方了.就是说相对0磁道我们可以
在用户区的范围内任意改变,但绝对0磁道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上面有伺服
信息,是工厂写入的,PC3000或HRT都无法改变,假设能对绝对0磁道进行位置
改变,那就意味着真能对盘片区域进行重新规划了,那可是相当可怕了.我所说
的这些内容是我每期PC3000课第一天必须要讲的概念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能
不能理解,等有时间我在写一下关于编译的原理给大家看看.

网友:
想学硬盘一定要理解硬盘的工作方式和原理
只学些经验的话想以后提高会很难的
维修都是一个样的,懂原理知道工作方式修起来很容易
经验只是平时积累的

网友: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写出来我尽量给解释
硬盘这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没有资料,没有标准

网友:
谢谢 那请问绝对0磁道损坏的几率有多大?如果真的损坏是不是硬盘就宣告报废了?

网友:
好东东,我也是这样理解0磁道的

网友:
希望可以看到LZ更多精彩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A:
感觉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没有理论根据.象MT 的盘 可以定义主头  LZ 说的绝对 0道  就不存在.我不喜欢听到任何形式的0磁道,当年2001年  我根据网上的一个帖子 修改0道也就是DISKEDIT 的哪个工具  进行偏移,没有任何作用的. 其实PC3000的任何文档里面没有提出关于0道的说法.0道的说法是逻辑恢复的说法 比如WINHEX 等软件就很强调.

网友:
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绝对0磁道损坏磁头无法定位了,就会敲盘
有些敲盘的盘不一定就是磁头损坏
国内有一些叫做白盘的,就是没写入伺服信息的盘根本没法修
对盘片没有做任何划分,也就没有什么SA和用户区了,就是个大白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没有理论根据.象MT 的盘 可以定义主头  LZ 说的绝对 0道  就不存在.我不喜欢听到任何形式的0磁道,当年2001年  我根据网上的一个帖子 修改0道也就是DISKEDIT 的哪个工具  进行偏移,没有任何 ...

朋友你似乎没看懂我写的东西,这东西跟你的盘哪个是主头没关系,硬盘想用必须在盘片上做出区域划分,要不谁磁头无法知道哪是SA区哪是用户区,如果你认为绝对0磁道不存在的话,那请问固件区是从哪开始的呢?磁头怎么区分SA区和用户去?你说用DISKGEN偏移0磁道,那是偏移的相对0磁道,那是可以任意改变的,建议你看一下硬盘结构方面的资料,对你学习硬盘维修及数据恢复有很大帮助

网友B:
请问LZ:
1。你所说的和图中画的指的是0磁道还是0扇区?
2。如果理解为0扇区的话,相对0扇区是不是LBA=0的扇区?
3。你介绍的相对0磁道“上面记录了分区表,FAT表,主引导记录等等一些信息”,好像FAT表不在相对0磁道上。
4。0柱面0磁头1扇区=绝对0扇区(见http://www.pcpop.com/hard/05/1/58529/1.shtml

探讨问题,共同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LZ:
1。你所说的和图中画的指的是0磁道还是0扇区?
2。如果理解为0扇区的话,相对0扇区是不是LBA=0的扇区?
3。你介绍的相对0磁道“上面记录了分区表,FAT表,主引导记录等等一些信息”,好像FAT表不在相 ...

1.0磁道
2.1以回答
3.文件分配表(File Allocation Table):

FAT16 0柱面/磁道1磁头2扇区 根据逻辑盘容量变化

FAT32 0柱面/磁道1磁头33 扇区根据逻辑盘容量变化

请问FAT表不在0磁道那在哪呢?
磁道=柱面,而1磁头不是真正的物理1磁头而是逻辑磁头1磁头
4.0柱面0磁头1扇区=绝对0扇区这没错,你的意思是想指出我所说的不对
但0柱面0磁头1扇区肯定在绝对0磁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磁道
2.1以回答
3.文件分配表(File Allocation Table):

FAT16 0柱面/磁道1磁头2扇区 根据逻辑盘容量变化

FAT32 0柱面/磁道1磁头33 扇区根据逻辑盘容量变化

请问FAT表不在0磁道那在哪呢?
磁 ...

LZ的解释我理解了,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理解是有点偏差。
请问LZ一个问题:如果相对的0磁道损坏,不用PC3000这样的工具能将它向后移动,如果有,能否说说怎么做?谢谢!!

网友:
那我用MHDD扫描第一个就显示红叉那是不是说相对零磁道坏了呢?

网友D:
探讨问题,共同提高!!

楼主认为绝对0磁道是硬盘的真正开始的地方,绝对零道不可以改变!

从你对绝对0道的定义来看,你说的这个绝对0道,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我没本事将它从原来的0道,改到现在的1道,2道3道…………

但如果我重定义主头的话,你所说的这个绝对0道就从一个盘面变到另外一个盘面上去了!这样也算改变了吧!

我听说过有人能把SA区从内圈搬到外圈,还有能在SA区内写入木马程序(当然这是非常可怕的,有是这样的话, )这只是听说!未曾见过。

不过我想你说的绝对0道应当也可以重定义!只不过受限于我们的工具,跟水平。

网友:
学到了    新人报道  很多词语没懂

网友:
很好的帖子,我原来真不知道有两个0磁道.我学习了也记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探讨问题,共同提高!!

楼主认为绝对0磁道是硬盘的真正开始的地方,绝对零道不可以改变!

从你对绝对0道的定义来看,你说的这个绝对0道,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我没本事将它从原来的0道,改到现在的1 ...

从你对绝对0道的定义来看,你说的这个绝对0道,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我没本事将它从原来的0道,改到现在的1道,2道3道…………

以目前的常见维修工具根本不可能改变,如果你说有人能的话,我不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
盘片的区域划分是工厂定义的,如果个人能改变的话,那就等于没有修不了的盘了

但如果我重定义主头的话,你所说的这个绝对0道就从一个盘面变到另外一个盘面上去了!这样也算改变了吧!

我所说的绝对0是以盘片的每一面来说的,你换到任何一面去它都有绝对0

我听说过有人能把SA区从内圈搬到外圈,还有能在SA区内写入木马程序(当然这是非常可怕的,有是这样的话, )这只是听说!未曾见过。

听说?修了几年盘听说的事情多了,前2年我还跟别人说我有IBM本盘的自校程序呢,还有很多人相信,不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

不过我想你说的绝对0道应当也可以重定义!只不过受限于我们的工具,跟水平。

有理想是好的,不过还是要理解一下硬盘的生产设计和工作原理的比较好

网友:
笑话  SA 区工厂就可以改变     你这个说法很牵强的

网友:
看完了,不知道那个对那个不对的.不过好像LZ说的有理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