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5MB不开机

楼主(2008-01-28):
我有一台三星795MB彩显烧了保险换掉后有显示,但不久机内冒烟,马上关机后查-14V整流二极管损坏,换后不开机-14V降为-5V,80V降68V,指示灯一闪一闪,断开80V负载后电压正常,可查负载没有短路!(注断开80V负载后80V电压正常了,可是其它电压如-14一然是升不起来)请问这是电原带负载能力变差还是负载那里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呀,急急!!!!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把场块一同换了,整流管用高频的,没有就废板上拆个就好了。有就装个UF4004之类的,就OK了。

网友:
我本来也条算换场块的可是没买到,场块是STV9325,可以什么代换了

网友:
STV9325我用TDA8172代的,网上说可以代用的,可是换上去还是老样了呀,请问现在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我用8177、8172都试过都不行,8177的引脚功能和9325差不多

网友:
版主出出主意吧,谢谢了,急呀,不知道应该查那里呀

网友:
换完后电压还低?因为-14V整流二极管损坏,查-14V支路有无短路,漏电
查电原带负载能力变差可用假负载

网友:
只有这两路电压不正常吗?还是所有的都低?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低!但有时开机电压都正常显示也正常,可是重新开机又是电压低呀,电源初级的电阻、电容都查过没有损坏,打算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现在我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是电源电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了!晕呀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或软击穿.负载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那现在应该查那里了?电源?还是负载呢?电原就是电源IC没换了呀

网友:
电压低是显示器处于关机状态,现在的显示器的几种待机模式。你在排除场电路问题后,要一下MCU供电。

网友:
MCU我查过了,没问题,它可以发出开机指令,可是电源电压却不正常工作,现在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场的滤波电容换换看啊!不行把14V短开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加我QQ说吧,这两天比较忙,

网友(2008-04-05):
把场块一同换了,整流管用高频的

没什么大问题,把场块一同换了,整流管用高频的,没有就废板上拆个就好了。有就装个RU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