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讲讲CPU插座扩孔是怎么回事?如何修?(诊断卡跑FF、E0)

楼主(2008-01-28):
手里学习接手了好几块板子!(老板子、810、815系列的)。上假负载、阻值卡测试工作条件都正常!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数据线和地址线阻值也打了没有什么问题!内存时钟、供电也正常、Bios工作条件也满足、14.318MHZ的晶振也换了。该查的都查了!就是跑FF或者E0。
    坛子提了问题高手说可能是CPU座扩孔。这CPU座扩孔是怎么回事?是不是CPU和座子接触不良?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修理办法没有?难道只能换CPU插座?

网友:
就是座子的簧片变形了。接触不良或接触不上了。

网友:
    按道理来说找到变形的簧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个人感觉很难。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都换座子呢?

网友:
也不一定,看能否矫正过来,矫正不了当然要换。

网友:
像以前的老板子,810,815的,扩孔现象很少,脏的多,你注意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多谢楼上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