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换出的问题,

楼主(2008-01-28):
前几天从省城进了两块主板,捷波J-865PA的,一块顺利卖出,第二块我看他的CPU供电旁的滤波电容换的有,以前换的是1500,10V的,有一个没有换,快爆了,手头没有一样,换上去了1000,10V的,加电试机,正常点亮,昨天卖的时候进系统黑屏,用的还是以前他的系统,,以为是系统不兼容,装了个GHOST版的,复制完,进系统的时候又一次黑屏了,一步步装也是这样子,板子在保,准备返回去, 客户急着要,没办法,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插上检测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黑屏的时候,复位灯亮了,量CPU无电压,他用的是P4 3.0的CPU,以为是功率太大,但换我的C2.0的也是这样的情况,电源,换了也不行,折腾了一下午,后来把CPU的滤波电容全换成了1000,10V的,故障消除, 希望以后大家注意这样的小细节问题

网友:
呵呵!又是电容惹的事啊!所以换电容一定要细心!!

网友: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我把板子的供电电容换了三遍才OK 的!真的是不明白,电容还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A:
没听说过电容还有兼容性的问题,估计还是质量不好吧.

网友:
我认为如果换成比原来大的就可以,换过好些都是换成大的就行,自己的经验,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质量就是硬道理呀,质量好的电容用着就是不一样;不过电容还是原值代换的好不然ESR不一样,再加上板子的设计者设计的余量在少点的话天晓得会出什么样的奇怪故障呢,有一次换成比原先大的电容,结果电容个个爆,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动静!!!

网友:
电容的品质很重要
而且1000微法显然容量不够啊

网友:
但楼主最后全都换上更小的啊。

网友(2008-04-06):
我也认为如果换成比原来大的就可以,
也是换过好些都是换成大的就行
但楼主换成小的让人很费解啊    难道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有点问题啊,电容换小的行吗,我记得好像不行啊,楼主为什么换完就没有事了呢,真是叫人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电容还有兼容性的问题,

估计还是吧. 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

网友:
都是强人,就像我签名就的那样,修板就得这样 ....

网友B:
三项电源要平衡,要么一起换,要么用正品同容量。另外修电源的时候不要轻易加大容量,不然的话好的会被你修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项电源要平衡,要么一起换,要么用正品同容量。另外修电源的时候不要轻易加大容量,不然的话好的会被你修保护。

一起换,要用正品同容量!!不要轻易加大容量!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强人啊,怎么还换成小的了,微法值要和原来相当,耐压稍高一点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全换小了 没影响cpu稳定吗 有学了一招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挺厉害      去省城了

网友:
又一牛人,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换出来的问题,就应该知道了,还这么多弯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今天就遇到了与您几乎同样的问题,尚未解决,明天照您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2008-05-10):
我也是有一块板换全板电容后只能上1.7的CPU,本来是上2.8的CPU啊,晕,什么鬼问题,估计就是因为电容问题.

网友:
这是电容的兼容性的问题吗???
这个也有兼容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项电源要平衡,要么一起换,要么用正品同容量。另外修电源的时候不要轻易加大容量,不然的话好的会被你修保护。

我赞同,因我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