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画面显示暗

楼主(2008-01-28):
今天修了一个三星77E的显示器,画面很暗,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最高都不行,但菜单的亮度和对比度显示很正常,不会暗。机器里面没有可以调节的,听说要用什么工具才能调,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
三星的数据要用三星工装才可以调的,一般调不了的话都是稍改下电路,把G1电压再调低一点,就是把G1的负压的数值再调低一点

网友:
对啊.这种方法我以前试过,效果可以
"三星的数据要用三星工装才可以调的,一般调不了的话都是稍改下电路,把G1电压再调低一点,就是把G1的负压的数值再调低一点"

网友:
你考虑一下进入工厂模式,也许可以调节成功!

网友:
这位大侠!!你太牛了,能请教下三星不用工装怎么进入工厂模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灯丝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正常检查G2电压是不是正常,如管老化可少许提高G2电压。

网友:
我在另一台机上拆一个视频板换上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画面不会变暗了,不过底色有点偏红,这个没有工装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