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条内存冲突用软件怎么解决?

楼主(2008-01-28):
我的电脑内存是双512DDRI,一条威钢一条KINGMAS.现在出现冲突老是蓝屏死机,以前用了好几个月没问题,该怎么办解决冲突在不降低内存的前提下,用什么软件协调

网友:
从CMOS里手动设置时序~
如果看两条内存的颗粒差不多 可以尝试用软件把两个SPD对拷一下看看 不过危险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据你的描述,我想你还是多考虑软件因素吧,硬件不兼容的机率很小.

网友:
如果蓝屏,你可以检查系统重装,或是你装过的软件,看看是不是软件冲突,如果不是,你检查内存和CPU周围的电容.有没有鼓起的,再者把内存条的做做卫生,看是否是灰尘引起的,毕竟你原来正常用过

网友:
ding................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网友:
你看是不是XP问题先装XP 看还蓝屏吗如果还是一样换威钢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不错,在COMS设置看看一下内存的参数,然后再看看。

网友:
Lz聽你敘述~以前用了好几个月没问题~.现在出现冲突老是蓝屏死机

1.你RAM拆下, 先清清金手指,再裝回去試試!~

2.進BIOS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DRAM Timing Selectable (disable or Manual)  ***(不要用 by SPD)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Cas Latency Time (3)
改成上述

3.在看看還會不會~出现冲突老是蓝屏死机~如果還是會!~大概95%以上是~你安裝眾多的某個software導致 or virus or 後門程式導致! ~~ 一般 從新 安裝 winxp 是最快的!~

4.或可以用 memtest 軟體~在DOS模式下test RAM~如果hardware 硬體 ,ram有問題~一般多是終身保固!~直接拿去你買的地方更換即可

网友:
-,.-
你米在BIOS调整内存频率吧???因为不同产家的内存频率出厂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