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GAME-7显示器求救求救!!!急急

楼主(2008-01-28):
我的梦想家GAME-7显示器的红绿蓝三色设置的参数给我弄乱了,调不回来了,哪个大虾帮忙告诉我下怎么调到出厂设置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想人工调回出厂设置不容易啊
最好是找个编程器刷下数据

网友:
编程器是什么啊?我是一个菜鸟,什么都不懂的,各位大虾救救小妹啊

网友:
菜单里面一般都有一个复位功能.你选择一下复位就可以恢复到上次保存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