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招,请用过热风枪和焊台的高手支招?

楼主(2008-01-28):
讨招,请用过热风枪和焊台的高手支招
我刚购买了热风枪和焊台,为了能快速入门,请用过的师傅支招,
在使用它们时要注意什么事项,如何能快速拆,焊IO或芯片,而不损坏其他原件,特别是用热风枪的时候,
谁有使用笔记能借我看看
特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
芯片

网友:
根据我个人经验没有什么招,就是用废电路板多练,练到自如为止。

网友:
多找点能触发的老板子来练手撒,只要拆下来,再焊上去还能点亮的成功率高了,你就基本过关了

网友: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崖苦作舟

网友:
这属于熟练工种,多作就好了,

网友:
请教师父们,热风枪拆,焊时是斜吹还是直吹效果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吹的好,小零件直吹不容易飞,大的I/O芯片直吹还不会吹坏芯片

网友:
没有什么高招 自己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2008-02-27):
新手学习中。看来用好工具没有捷径啊。要多练习了。。

网友(2008-04-04):
风速和温度怎么样才合适呢?相信新手很多都不知道..还有就是936电铬铁拆焊IC应该是调多高的温度,又好拆又不会损坏IC..请高手指点..谢谢了..今天刚买了个852D+的热风焊台,正在练习焊接中....拆焊了两个IC和一个键盘接口,用380的温度.风速5,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我感觉小心点的话,风速3,350度就可以拆IO了。
似乎键盘接口和USB接口要大的风才行。

网友:
我的风枪不太好用,如果风大了,温度就低下来了,我一般都是450度+2度的风,呵呵

网友:
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没什么捷径 就是经常练 !!!!!!!!!!!!!!!!

网友:
熟能生巧啊。多要、练习。我也在练习中。新手一起努力了

网友:
温度要把握好,热风枪用久了,它温度会变的,所以要自己去把握,最好温度还是低点吧,高一点的话吹IC不要吹太久也可以的,这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用多就熟练了,我用的还是塑料焊枪,也挺好的就是声音大点

网友(2008-07-04):
HEE
风速要看你的元件体积大小而定,风速大就温度吹出来的高,小的话问题吹出来没那么高。温度嘛,看你拆的元件能承受的温度了,我觉得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喷嘴,建议用风速大点,这样发热芯的寿命长点

网友:
找些坏板子动手练把

网友:
我也在练习中。新手一起努力了。。多谢指点。。。。

网友:
用热风枪要注意温度,特别是焊那些BGA的IC时,一定要注意温度,要不把IC都给烧坏了,风速可以根据你所要吹的元件大小而定,有些元件特别是带有塑料的,也可以在背面吹.
有些IC太大,你可以加镊子在一边轻轻的撬,这样会比较好拆些

网友:
我也是刚刚买了一个用,感觉是小件就1-2挡风速,2-3档温度。芯片就是2-3挡风速,3-4档温度
机机与机之间也会有差别的,得慢慢体会吧!
不过这玩意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