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的数据掩码脚问题

楼主(2008-01-28):
一块磐正EP-4BEA9I主板,因突然停电,原内存已判定损坏,测主板插槽的"数据掩码"脚:B8\B16\B26\B36\B45\B56\B66\B78\B88

对地阻值为0,查找不到连接线路.如何查找和修复?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那是短路引起的
  先查查与之相连的数据线电压经过的排阻
再换一个CAO试试

网友:
"数据掩码"  你是不是测到地线上面去了?

网友:
我还没搞清楚"数据掩码"接口是不是DDR内存的写入掩码通道?也待解释

B8\B16\B26\B36\B45\B56\B66\B78\B88这些脚没资料说也是地线啊?
找了3块其他牌的478接口主板测内存插槽的这些(B8\B16\B26\B36\B45\B56\B66\B78\B88)引脚都有阻值,并且都在500以上
就这块问题主板对地阻值为0,主板问题是:
1.进入不了桌面,到进桌面这步电脑就重起.
2.不能装系统.装系统时,格式化完要复制文件时就蓝屏.
3.内存换过,硬盘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学习中     看看问题怎么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