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行幅难题

楼主(2008-01-28):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719BF行幅正常,但是不可调。菜单上的行也可调,但是不管如何调就算调到最小(为0时)屏幕一直没有任何反应。TIP127换过,无效,50V3.3电容已换,无效(场是可调的)逆程电容也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对了,这是一台新版的。IC401为TDA4856。MCU:IC201为NT6862-53044。

网友:
双阻尼管检查一下.

网友:
查过了,没没问题。控制的三极管也查过了,都没问题

网友:
重写数据试试看吧 :)

网友:
测一下从MPU出来的控制电压有无变化?一边调一边测量。没变化先重写下数据。有变化追线检查行幅控制电路。可能有断线

网友:
请问这是TIP122与TIP127对配使用的电路还是单独TIP127电路?
不可调着重查TIP127B极前的放大电路

网友:
我 是清华同方维修站的你要看一下是那个厂代工的我可以找图纸

网友:
应该和大宇719B一样,看这个图对吗

网友:
我遇到过,1、是行管附近的一个电容坏了,直接换掉。位号是C916,参数是47UF/16V。2、这个机板很多虚焊,请全面补焊。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的问题,,,行宽控制管,还有下阻尼管是常见易损件。

网友:
我也求助一下这份图纸,手上有一台行不同步的机器。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啊,我修了好几个。都是枕校的问题,如果换TIP122无效,可以顺着TIP122的基极找到两个三极管一般是PNP的,直接用A733代换试一下,测量E极是否有电压12V左右,如果也正常,可能就是行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行场心片是否有.控制输出.没有的话换了试试

网友(2008-03-14):
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你挨个焊焊

网友(2008-08-04):
我有台 同方的,故障是行抖动厉害,屏幕上半部还有 回扫线。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有知道的请指教下。

网友(2008-11-12):
我上载不下来呀怎么办呢

网友(2008-12-21):
我今天刚好有台一样的机型,故障也一样,暂时没查出来,下午再看看,有结果上来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块是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试一下,
另外场块的2脚和6脚的二极管可直接代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