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8报错

楼主(2008-01-28):
我是新手  请各位指教一下0188报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非法的RFID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EEPROM校验错.系统主板

网友:
楼主以后发贴 要写明 机器  、型号  和出现的问题  最好带有你的维修过程方便大家帮你解答

网友:
谢谢楼主  是一台 IBMA21e开机不久出现ERROR0188  ERROP 02B0两个错误

网友:
找同样板子的码片试一下!

一般换码片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