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又一台优派无高压的机子

楼主(2008-01-28):
真是郁闷,今天接了两台优级派的机子,型号都一样,
没想到故障也完全一样,都是不升压
故障现象如下:
现象:全无
经测量电源输出正常,二次电源没有工作,升压管电压55V.但没有升压.(升压管正常)周围元件暂无发现有损坏的
后来怀疑行场扫描电路(集成二次电源驱动)TDA4841PS.更换后现象依旧.
后又测得4脚:8.4V,(为B+控制比较器输入).3脚(B+控制OTA输出)、5脚(B+OTA输入)、及6脚(B+控制驱动输出)
就是没有高压,怎么办呢
各位大侠帮俺一把吧?

网友:
不升压的你把分辨率调到800*600修吧

网友:
同意2楼滴同学,试下,应该OK滴....

网友:
没有升压还是没有高压.断开升压电路后有高压吗.断开升压电路先把高压修正常了再去修升压电路 .

网友:
把升压管拆了,看行有没有工作,没的话测行推动管有没有供电到,
B极有没有激励信号~
或是没行激励信号,再查行场处理块。
有可能是保护不工作的

网友:
电源输出有50V.就是在升压管的地方没有升压,当然后面也没有高压了

网友:
谢谢5楼啊
升压管拆后还是一样,可能是有保护
行场扫描块我换的新的,还是和 以前一样

网友:
没升压,行扫描也是可以把、它工作的,
你要查的是行扫描为什么没有工作。。

请以后不要再发类似话题的重复贴~ 再有会删贴扣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