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MC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楼主(2008-01-28):
本人有一EMC显示器,表面有波纹,想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有谁知道的请告诉一声.按纽是上下左右,右边是电源开关:
同时按住上下两个键,再插上电源就进入了.

网友:
有波纹与滤波电路有关,好象与进入工厂模式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我修过一台EMC的显示器,普平,和你说的一样,像莫尔问题。按键左边三个灯,选外边俩灯亮时,按键左右或上下(时间长了,印象有点模糊了)调,试试吧
如不好可打EMC厂家电话问。号码网上搜

网友:
按住两个组合键.具体是那两个键忘记了.慢慢试.拨掉电源再接上电源,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EMC
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按下A键后,插上电源线,但注意需开机拔电源线呼

网友:
能告述具体型号吗?

网友:
先把莫尔纹关至最小,看看还有没有波纹,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电路有问题了,对于软件数据来说调整效果不是很大
至于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电源线,然后按住菜单键,再插电源等待图像出现就是了!
祝你好运!

网友:
调莫尔  不用进入工厂模式的 :)

网友(2008-09-30):
按住"上"键,插电源线,通电,就可以进入EMC的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