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8-01-28):
为什么测试普通2级管数字的红笔接P,黑笔接N级(负极),而用指针的万用表就要反接呢?
问题

网友:
指针万用表的红表笔是电池的负极,二极管正向导通

网友:
两种表的红和黑所接的正负正好相反,所以我们使用时也要注意.

网友(2008-03-03):
建议LZ看一看指针式万用表的电路图就清楚了!

网友:
哈哈,今天我才知道,数字的和指针的表笔是反的了,昨天刚买到的胜利万用表,谢谢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让我明白了,要不我还得让为是厂家做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