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晶振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1-28):
一块ECS的板,晶振两脚没有电压,请问电压来自什么地方

网友:
很正常,有一部分板子晶体两脚就没有电压。我也有这样的板子,一般是门电路和晶振组成的震荡电路。

网友:
但是你有示波器的话是可以看到震荡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