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焊接工具的问题

楼主(2008-01-28):
很想买一个热风枪,一个恒温烙铁,可不知道买什么好!比如安泰信热风枪850D与852D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价格相差还真不小.....恒温烙铁又买啥好呢?另外快克这个品牌与安泰信相比较怎么样?请各位大哥帮忙解答...在线等

网友:
咋没有人回俺的帖呢!我自已来顶一下,希望有朋友解答

网友:
用852吧,便宜。

网友:
谢谢版主答帖,如果抛开价格不谈,我选择哪个好呢?安泰信热风枪850D与852D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总有一个原则,呵,要买就买较好的,再说也多不了几个钱,快克的质量如何与安泰信相比?

网友:
我也参考一下!准备采购了!!!!!

网友A:
恒温烙铁我用的是936A。这款电烙铁。挺长用的。而且又不是很贵。质量还可以,挺 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温烙铁我用的是936A。这款电烙铁。挺长用的。而且又不是很贵。质量还可以,挺 好用的。

谢谢您的推荐,您用的是啥牌子的?呵

网友(2008-03-23):
恒温烙铁我用的是936A。80元买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工具是一分钱一分货,推荐买贵一点的850D,烙铁推荐买有进口芯的936,比如三剑的936D使用白光芯的那款,发热速度和回热能力都还不错,也可以买洋垃圾的白光936

网友:
我建义还是弄个852风枪与烙铁一体的吧,这样可以两用啊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安泰信的,AT8205,柔和旋转风的 ;AT8502的,

还有狮王的 ;狮王的电焊台

安泰信850D的,防静电(很重要哦)   ;    852D

快克997的(无铅) ;快克997的

855T可编程的 ,859D的,无铅

网友:
我用的是迪高的936,不过现在还能用,主要用来换电容

网友:
852D是2合1的,如某大人所言,1出问题就2样都没得用了。

网友:
二合一的为啥不好用?最近我正在想着应该买个二合一的呢,还是买独立的

网友:
二和一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吧,但是功能越多也越容易坏的啊

网友(2008-07-11):
AT的936A最贵200
其次是936140
最后是936B100
新款那 个936B最便宜了
而且最轻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类似的帖子,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关于常用维修工具的采购指导       夜雨十三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0802-1-1.html

电烙铁焊接相关专题查找专帖       张先生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