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引起的问题???

楼主(2008-01-28):
本人经常在修板时遇到电压3.3V短路,但总是分不出是那里短路了?
请教各位,有不有有效的方法?
方法

网友:
是3.3V 还 3.3VSB ? 这二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维修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是3.3V不是 3.3VSB
因为总是遇到这种问题,每次都是花较长的时间才搞定.而且总是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