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维修主板想买个(示波器),20M的示波器维修主板量程够吗

楼主(2008-01-28):
我维修主板想买个(示波器),20M的示波器维修主板量程够吗?请大家推荐一款谢谢了,急急?
或加我的QQ365866472

网友:
用20M的示波器量32.768K和14.318M的晶振和上管的G极是肯定没问题的
其他更高频率的信号嘛.....................如果想看清波形,那肯定不够的啦,而且是远远不够!如果只想看个大概,比如只看有没有波,那也可以的,据说一般情况下,有波就是好的,有波而波形不正常的情况相对比较少见。

我就是听了人家这句话,花150元买了个标称10M的ST16将就着用,呵呵

也不知道人家说的对不对,要是说错了可别怪我

网友:
可以,但建议与频率计配合,取长补短。我以前就这么干,可行。

网友:
二手搞破烂的东方弄一个也好的,两三百块钱,测一般的片选也可以,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我推荐这个

网友:
真羡慕你们啊   我是不会用啊  买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