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oX超磐手MGF6110的痛苦故障

楼主(2008-01-28):
这个故障是这样表现的:

故障开始时间0801-至今已经N次如下故障:

朋友书店连锁使用商务主机用途

在朋友书店运行上网打开IE浏览不到几分钟,主板即自动断电。需重新按电源开关才启动系统。上网浏览 QQ PPS电视等就会断电。或者不使用上网的有关等。不会断电。单机运行一切正常。

2007.09月配置新机
配置:主板超磐手MGF6110AMD3600+ x2  航嘉电源 DDDR667内存 STAT2-160G  条码扫描器

送配机商城检测运行正常运行。不会出现以上故障。更换电源等。就是商城的家伙偷懒。朋友回说维修员借口没有时间刷新主板BIOS,郁闷...

初步判断:故障出在主板总线或集成网卡上。设想外接网卡,但是COMS设置竟然无网卡关闭选项。
明天将再测试。另设想刷新主板BIOS,担心刷坏,又要送去刷机。麻烦。

曾经用我的K8主机测试外接设备,上网等,一切运行又是正常。排除外接设备与网络故障。

请教这类的故障问题,可有碰到的朋友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你认为是网卡有问题的话,把网络芯片下了,在试

网友:
更换外接3COM网卡,重新安装带STAT驱动版本系统,安装网载驱动等,不使用主板自带光盘驱动安装。
目前没有断电现象。祝贺自己成功解决问题。
继续观察3-5再回报稳定性等。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08-03-04):
我用的是跟你一样的主板 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换了网卡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请问你自己的机子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再出现上网 断电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