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和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压是多少呀..

楼主(2008-01-29):
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和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压是多少呀..
怎么用万用表量啊 不要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上的不会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吧?????

网友:
晶振的电压在不同的主板上电压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他们之间有压差,一般就认为是好,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分别点2个脚

网友:
用示波器是最之观的,一般最准确

网友:
万用表打到直流20V档, 随便一脚踩地, 一脚踩测试点,就可以看数值了, 数值为负, 说明你两脚接反了, 但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
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压不能一样吧。。。。。

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压不能一样吧。。。。。。。

网友(2009-08-10):
理论是不能一样吧?
我刚测过两块主板:
第一块:CS65-65(标签为七喜公司)   两脚电压分别为(VC890测打在直流2V档):  .501   .522
第二块6IPAT(ECS):  .383  .362
下午再多找板来测测

网友:
一般两脚对地的阻值为450~750欧,电压为0.4~1.2正常

网友(2011-10-06):
我有块板子.是七彩虹C.N78T的.用万用表量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的一个脚就会自动掉电!  另外一个脚可以量到1.6V电压!
  有人见过吗.
这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
晶振压差相差多少为之正常?

网友A(2017-04-09):
有没有大师知道南桥晶振其中有一端电压为0.17v正常吗?另一端是0.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师知道南桥晶振其中有一端电压为0.17v正常吗?另一端是0.3v左右

一般有压差可以认为已经起震啦,精准还需要示波器进行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