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热问题

楼主(2008-01-29):
看了张先生的帖子知道了电容的构造

我想问个问题  在搞BGA的时候周遍的温度非常好  经常造成电容鼓包破皮等现象

严重的时候 电容直接爆炸   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我们都是用CPU盒剪的纸片隔热   效果也不是能百分百的保证.

网友:
很简单,要做好事前处理工作,将不耐温的东西拆下,如电解电容。对一些难以拆下的,要用高温胶带粘好进行保护。如采用红外BGA返修工作站,可用铝箔胶带遮挡那些要保护的对象。

网友:
铝箔胶带?

这东西? 是什么东东?   我们是批量维修  维修时取下很好但是工作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