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测 CPU供电.

楼主(2008-01-29):
华擎 775 Dual-880 Pro  南桥vt8237r  plus 无CPU供电.
修过这个板子的.可否告之是哪里坏?
(775)VID 要在什么条件下能确定没有问题?
l6711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谁能给出775几种VID 的合理组合.

网友:
下面是我翻译的一段关于L6711的文字

L6711嵌入了动态DAC:
VID_SEL开路时,输出电压范围从0.8185V到1.5810V,以12.5mV为间隔;
VID_SEL接地,VID5驱动一个可选的+25mV偏移时,输出电压范围从0.800V到1.550V,以25mV为间隔,根据线上以0.5%的精度动态管理在线电压和温度变化。可以用单个外部电阻把附加的可编程偏移加到电压参考上。

L6711有快速负载过电流和过电压、欠电压保护。一旦检察到过电压,内部的电子阀门就打开下MOS管。

一旦发生过电流系统工作在恒流模式,直到欠电压保护发生。

由于有可选的电流读出使系统设计中更具柔性

网友:
传一个6911的PDF
你看看吧
先要检查VID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有个板有个板子一样毛病 不知道怎么办子一样毛病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个板有个板子一样毛病 不知道怎么办子一样毛病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775 主板的复位条件.主要有哪些?
没有CPU的供电也可以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