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753DFX显示器接上主机保护!!

楼主(2008-01-29):
不插主机的时候正常,只要插上主机就保护了,测50V电压拉到35V 80V拉到50多  别的电压都被拉低,请问谁有这个显示器的数据请给传一份,还有知到的请讲哈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串表测行电流~~
看下是不是电流过大,
若是行电流过大考虑换FBT

网友A:
给你参考下是不是同样的情况
点以下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193-1-1.html

网友:
请问是插上主机还是不插啊,如插上主机都保护了怎么测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下是不是同样的情况
点以下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193-1-1.html

你好,情况是和你的情况一样的现像。但是我断开HS 测CPU阻值为1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不接信号线时,OSD菜单能显示吗?
重点查HS。VS 刷个数据, [/qu   不插信号线可以显示, 就是没有这个数据不知那位有请传一份了,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机故障也查出,是CPU的问题。用一台743的CPU看了一样的,对换上去问题解决!!正常测HS阻值无穷大,实测114 不正常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