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19寸,每天早上开机不亮!

楼主(2008-01-29):
故障如上,早上开机不能正常显示,当然电源灯可以亮,开始为白色,几秒后变为红色的灯,像是无信号输入,灯管在开机几秒内能正常发光,多开几次可正常工作!请兄弟们提提高见!

网友:
不能正常开机的时候电源电压正常没有?如果电源正常就要排查高压板了~~~~~~~~~~~`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查,可以使用排除法来解决。指示灯变色时,背光是不是同步关闭?如果是重点在驱动板,估计是低温芯片不良,可以在拆机状态下使用烙铁对MCU和LVDS芯片进行加热处理,同时观察显示器是否能够正常开机。

网友:
应当在显示器未能正常工作时测得各相关电压,看电源是否正常,高压板是否具备工作条件而又无高压,主板是否控制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开始以为是虚焊,重新焊过,没解决,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查MCU。或换板试验。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方正一五的,在我这儿正常 ,但客户拿走后又开不开机了

网友:
还是同意6楼的观点。驱动板问题比较多见.

网友:
从现象看  好像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电源供电电容。排除电源后。再检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