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英5VM800-ML主板的BIOS

楼主(2008-01-29):
接到一块磐英5VM800-ML主板的活,能正常通断电,上假负载测试,各处电压正常,核心电压为1.71V。上CPU(C4 2.4G)核心电压降至1.5V,但认为是正常,不跑码,有时候会出F9代码,测试过程中发现测试卡的BIOS灯从没有亮过,通电10分钟后摸主板各种元件,没有过热的芯片,只发现时钟芯片没有温度,遂怀疑BIOS损坏或者时钟电路出了问题,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思路,决定先刷BIOS,再换时钟。磐英5VM800-ML主板是新天下的出品,但找不到它的bios源码,现特来求助,希望哪位大大能救我于水火。

网友:
BIOS灯应该是不亮的,我那个卡插在ISA上才亮。

网友:
我观察过,我这个测试卡在主板正常启动情况下,bios灯要亮几秒钟,我大多根据这个来判断bios是否正常

网友:
:) :) :) :) :)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