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关机白屏

楼主(2008-01-29):
  今接到一台17TCL寸液晶,故障现象,有电到没显示.更换高压条后可以显示了,但关机后就白屏,高压条是改线路的,不知有没有改错.如果改错了应该没显示的啊.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改错线路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你对高压板的连接方法还需要再熟悉熟悉。

网友:
你的高压板线改错了。

网友:
已经肯定是你改错线了。那个开机信号在不开机时是没有电压的。开机后才有电压的。关机白屏说明高压一直在工作。(当然还有低电压开关的机器)

网友:
嗯。是线改错了。关机的时候开启信号没能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测一下主控板上的高压开启信号,3。3V开机后约2秒左右出现,有的板上也有标识。ON字样的

网友(2008-06-02):
你把开启信号和明暗度调节信号结反了,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做天也接反了,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换过来接就好了

网友:
高压管那根 控制线号接错了

网友:
是线接错了,但是我感觉只要接三根就可以了呀,电源,接地,还有开关

网友:
我认为也是只要接三根就可以了呀,电源,接地,还有开关

网友:
关机时白屏,那就是你改错线了,在论坛里有如何给高压板改连线,自已找找看吧,

网友:
其实多想想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电源和地线接对了,问题出在另二根线上。

网友:
另外加一个电路上去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