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 接信号进桌面后偏红,老是自动调整无显示器,又继续偏红

楼主(2008-01-29):
AOC 912SW 接信号进桌面后偏红,老是自动调整无显示,又继续偏红老是自动调整无显示

网友:
偏红的程度是怎么样的了?是缺色引起的还是................自动调整这个问题查过按键没有?

网友:
偏红,调一下RGG色温。自动调整老是出现,检查一下按键和AUTO键的电压。

网友:
按你说的,应该是偏红和老是自动调整属于两个故障,,楼上的都说了。
假如是都属于同一个故障那就是MCU程序问题了,

网友:
把按键拔了。看看还是不是老自动调整。如果还是出就是MCU问题。如果不出就是按键坏了。

网友:
同意五楼意见。呵呵。自己看看吧。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