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P北桥电压过低

楼主(2008-01-29):
主板上的SPP电压在1.08V和1.16V波动的很厉害~~本来是1.2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其他电压正常. 在北桥SPP散热器下发现一根如头发长3厘米刚好碰到CPU风扇的(铜??还是??总之就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线.
主板是富士康C51XEM2AA-8EKRS2H的,求助各位大大帮帮忙想想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北桥SPP散热器下发现一根如头发长3厘米刚好碰到CPU风扇.
没看明白!

网友:
就是在黑色被动散热器和北桥之间压着一根像头发一样的线,不知道是什么线来的.

网友:
我看这个帖子也是觉得一头雾水啊?
如果是电压不对就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