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输出的问题,请指点啊

楼主(2008-01-29):
我接到一台杂牌机子.
现像是:三无,(指示灯亮)
不接主机,指示灯呈橙色,接主机后,呈蓝色.应该是有信号了吧
但就是不显示,经测量电源各脚电压输出正常,测行管C极有130V的电压.
G1没有电压,后查高压包G1输出.也是没有电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包坏了呢?肯求帮助.如果不是包坏的话,我该往哪里查.没头绪
注:灯丝亮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限流电阻断了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行推动变压器的电压 震荡芯片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到一台杂牌机子.
现像是:三无,(指示灯亮)
不接主机,指示灯呈橙色,接主机后,呈蓝色.应该是有信号了吧
但就是不显示,经测量电源各脚电压输出正常,测行管C极有130V的电压.
G1没有电压,后查高压包G1输出.也 ...

估计行没工作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直流电流表串在高压包的B+输入上,看有200多毫安的电流么?行没工作当然没G1了,灯丝亮是因为彩显的灯丝电压来自开关电源,而彩电的灯丝电压来自高压包的一个脚
还有直接测行管C极不可取,会冒火的,不冒火说明行管也没工作

网友:
G1没电压.那G2有电压吗?

网友:
G2好像也没电压
再问一下楼上大哥,高压的各脚应该能直接测量吧
我测量的有两个脚有130的电压(相邻的,应该是升压过来的).另外还有一脚有5V的.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是有错误

网友:
你这是行没有起振   查行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