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不转

楼主(2008-01-29):
请问该怎么修呢st40g的

网友:
先换板,让它转起来再说!看LZ你的运气啦!呵呵!

网友:
首先测下12V,5V供电,八脚IC有无负压出来,换电机驱动IC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12v,5v的供电.如果正常,再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否则硬盘坏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路板,或直接换个板试一下,还不转的话这个盘当垃圾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