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怎么了?

楼主(2008-01-29):
我的显示器怎么了?
刚开始的时候中间出现一条线,一半黑的看不到,一半可以看到就抖得厉害有时也会好得,有时候还花屏色彩花花绿绿的,有时候也会变回来。这几天整个屏幕就所成2公分宽的一条线了,仔细看里面还是看的桌面的一些文件(斜着的)。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人说我是场扫描集成块角针的松动。

大家帮我诊断下,是什么样的情况。最后问下,场扫描集成块在显示器主板的哪个位置,什么形状的。

网友:
我的是方正电脑纯平显示器,型号想不起忘了。

场扫描集成块,上面有没有什么标识,或者什么字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我发的那个图片,你找找!

网友:
对就是那个,场扫描块一般都是单列的,在板上很容易找到的,就那一个是单列集成块,有7脚的,也有9脚的

网友:
请说明是横一条线还是竖一条线,要是横的话,可能换了场IC还有换二极管,还要看看周围的电容

网友:
场扫描块一般都是单列的,有7脚也有9脚的。一般都是场IC和它旁边的二极管,你查一下。

网友:
光栅出现上半屏或下半屏如果不是虚焊多是IC本身坏,如TDA4866,当IC的二个输出脚有一个对地短路就会出现半屏光栅

网友:
上在散热片上面的芯片。管脚在7脚以上的。自己看看应该能看到

网友:
我也来两句,本版块多一些系统介绍显示器方面的文章就好,呵呵.....

要么下次我到网上搜几篇来贴上去......

网友:
应该是 Vertical IC 损坏或虚焊, 常用型号 为 TDA8172, 这颗IC常因高热, 所以常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一般是场芯片虚虚了,因为,有时图象会正常的话....

网友:
这个问题我送修过一次,因为我不会修显示器,场电容失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