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舟845不加电

楼主(2008-01-29):
神舟845不加电主板,现象是通电不加电。IO是83627EGH。该板触发方式是IO加南桥触发,高进低出。POWER一脚有3。3V电压,并直接连到IO的第68脚,短接POWER,IO第67脚有跳变。第72脚持续发出低电平。看来IO是正常的,于是冒险下强制加电,竟然可以加电啊。开机电路的问题?最后发现,IO第72脚与一个三极管的E极相连,该三极管C极接地,E极有低电平,B极电压为零。该三极管B极接另一个本极管的C极,这个三极管的C极也是接地,B极直通绿线,电压5V。这下不明白了,感觉问题应该在这里,没有元件还没换。问题是,这个电路是怎么拉低绿线开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舟845不加电主板,现象是通电不加电。IO是83627EGH。该板触发方式是IO加南桥触发,高进低出。POWER一脚有3。3V电压,并直接连到IO的第68脚,短接POWER,IO第67脚有跳变。第72脚持续发出低电平。看来IO是正常的 ...

这种应该是通过2个3极管来控制绿线的!当不触发时,第一个Q导通,第2个截止,触发瞬间刚好相反!你确认这2个管都是好是吗?
看下此电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上是原理图,简单的处理就是找两个1AM都换上

网友:
2楼的图很有用,明白了,看来我现在要检测待机电压产生电路和那两个三极管

网友:
I/O,72脚输出低电平通过电阻“102”加到三极管1AM基极,此时三极管基极没有控制电压截止,其集电极与发射极两端分取电压升高,5VSB电压通过电阻“472”加到三极管1AM(上管)基极,此时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三极饱和导通其集电极与发射极压降趋于零,将ATX电源14脚电压拉低。实现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