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贴(100经验)DELL主板无法识别IDE硬盘

楼主(2008-01-29):
手里两块DELL板(865G/845G)均是南桥烧,更换南桥后正常点亮,但无法识别IDE硬盘
开机DELL自检画面过后提示“Diskette driver 0 seek failure.”且当机未死机,无法进入BIOS。可以肯定BIOS设置IDE端口打开,IDE排线无异常,包括硬盘(跳线)设置正常。最为奇怪的是,当把硬盘摘掉更换IDE光驱之后可以正确识别,且可以进入BIOS。BIOS设置过,也还原过(ALT+F)。

悬赏100经验,有过此类故障维修经验的朋友提供些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
我个人经验这个故障是属于BIOS设置问题,,可能这个主板的自检过程特殊,我觉得你应该先关掉软驱可能是冲突问题

网友:
有硬盘和光驱同时安装在主板上面吗?有的话把硬盘和光驱的跳线都跳到master上面再试

网友:
是否又是要在硬盘上先写硬盘相关的BIOS的,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大。
我给你传个与硬盘相关的东西参考

网友:
不需要吧,我们以前修DELL机器的时候,硬盘坏了之后换一个硬盘也经常会出现在这种问题,后来把跳线跑到master上面就好了,昨天也是的,我觉得跳机可能性更大

网友:
你可以先按沐风听雨的意见试一下,成功了最好,不成功再考虑别的。

网友:
硬盘单独接IDE1、IDE2无论跳线在什么位置MASTER、SLAVE还是CABLE SELECT都是这个提示。此时断电一换IDE光驱,立刻可以检到进BIOS。

网友:
谢谢张老和沐风听雨的建议。
第一块板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怀疑过SB的问题,但IDE光驱可以识别,SB的嫌疑应该是很小的。所以没有重做。今天又做了个DELL的SB,又是这个问题,看来一定不是SB的问题了。应该就是某处设置不当或者细节问题没有考虑到。

网友:
你想发找到他的安装盘,有安装盘可能能解决。

网友:
张老是指的客户的原盘吗?原硬盘有,问题一样。
客户的整机在这儿,我也按照沐风的方法试过了,未果

网友:
光盘,就是原厂提供的光盘!

网友:
我上次有块板也是这样,后来我用老式的IDE线接就可以认到~另外LZ有没有尝试把IDE线反过来接试试?
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这个办法也简单马上就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是的,我搞搞看看能搞到盘不

网友:
品牌机这类似的故障很多哦
等待LZ解决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实在解决不了.
硬盘和光驱接到一根线上试一试.

网友:
这个故障在IBM的笔记本上见识过
离奇的是最先每次冷启动能侦测到硬盘并且正常启动
后来格式化一次硬盘就变成了每次冷启动以后提示找不到硬盘,再次复位以后就能进入系统,并且不能重启,重启以后就找不到硬盘。

桥没有问题,BIOS刷新过,现象一样,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硬盘上,属于软件问题。

网友:
进入bios改更数据传输模式试一试.
想起来的时候,再给你说,其它的方法哦.

网友:
打包票 还是南桥问题  这些问题在本本上经常遇到 呵呵 换桥吧  好了记得告诉大家,你那100的经验真的诱人哦

网友:
我搞过一台DELL的原装机,你让它自检它是检不到硬盘的,你要选用户自定义,这样它就能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