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响怎么办

楼主(2008-01-29):
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有时候响会就好........

网友:
天冷加上风扇缺油,给风扇加点油吧!

网友:
应该是风扇的问题吧...天气冷啦,加点油吧...

网友:
怎么给风扇加油呢,在风扇的哪个地方加呢?

网友:
换风扇    或着  加点油

风扇不好  在晚上环境很静时  显的声音特大  无法忍受  所以为了从根本解决  最好换一个风扇

网友:
我就建议换风扇~~风扇用到响时~里面的胶垫也磨得差不多啦~

网友(2008-04-02):
楼主说的是电源过载了,不是风扇的问题 电源输出电压对不对啊
对一下电源插头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