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 CRT菜单自动跳出维修一例

楼主(2008-01-29):
故障现象:显示器能够正常加电开机,有图像显示器,只在在接入信号号,OSD菜单会自动跳出,有时显显菜单锁定。也可以常按MENU键解锁,在调整菜单选项时EXIT菜单不可用。
故障分析:此故障类似于菲利浦显示器的故障现象,面板微动开关漏电,造成屏幕OSD菜单自动弹出。
故障分析:三星的面板按键与菲利浦的有所区别,MENU,EXIT,LEFT,RIGHT单独一块板子,两线与主板相连,电源和指示灯在主板上,电源开机直接控制DP704的第3脚,控制电源是否启动。
故障检修:拆机后取下按键板,测试按键的静态电阻,四只微动按钮开关都有20多K的变化阻值。更换后,加电试机,仍然有菜单自动跳出。加电状态下测试SW201-SW204的电压,发现SW201-204的非接地端电压为5.69V,而不是正常的5V。再检查MCU供电,竞然为7.377V。再往前查,发现IC603(78L05)输出就是7.377V,其输入端为14.15V。看来IC604已经损坏。更换后MCU供电为5.01V,菜单也不再跳出。
注意:IC604不能使用7805代替,因为MCU耗电量小,当使用7805供电时因为负载轻,7805的输出电压偏高,在6.35V左右.

网友(2009-03-21):
注意:IC604不能使用7805代替,因为MCU耗电量小,当使用7805供电时因为负载轻,7805的输出电压偏高,在6.35V左右.

不知道你用什么代的.

网友:
7805输出6.35V还是7805吗?
它内部是一个线性完整的稳压电路。如果因为轻载导致电压升高27%,那就有大问题了。

网友(2009-08-11):
我就没看明白,为什么不能用7805代,这个机器这个故障修了无数了,都是用7805代用的,几年从来没有返修,而且用7805会输出6.35V电压,请问楼主你是学过专业无线电电子线路吗,老大那是线性稳压元件啊。如果个别的出现故障,是有可能,但用7805代用会是输出电压到6.35V,请赐教啊。

网友(2009-09-18):
7805居然输出6.3相当郁闷,三星机子的7805个头小容易坏也是无输出,电压偏高的说明你手气不错!

网友:
因为负载轻,7805的输出电压偏高,在6.35V
------这里是不可能的,你的代换件本身不是良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