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代码循环

楼主(2008-01-29):
看不出是什么板,  SIS964南桥, ITE 8705 的I/O, 故障代码是C1--C3-05-0D,然后是低沉的响两下,接着诊断卡又显示FF,   然后又是开始C1--C3-05-0D,然后是低沉的响两下,接着诊断卡又显示FF,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内存电压2.6V和1.3V都有,内存上6个时钟的电压均是1.39V,

  请问各位朋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1 刷BIOS
2 换IO
先做这2步吧!

网友:
把内存条及内存条插槽清理一下看看有效果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