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PC3000和PCI3000的选择

楼主(2008-01-29):
好多盘没搞好呢 对PC3000又不懂 不知要PCI还是ISA 的PC3000,或者两种都买,可以同时修2个盘,
要买什么版本好又不懂,所以想大伙给点建议,和谈下这两版本的功能怎样。照顾下新手! 谢了!

网友:
如果自学的话先准备50~100个故障盘,够不够还不清楚。不是有工具就能修好盘的,有工具最后什么也没有修出来又卖掉工具的也大有人在。
投师的话就好办许多。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推荐PCI 3000。论坛上已经有足够多的帖子解释这个问题,自己去找找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学习阶段,建议买个ISA的3000,操作起来方面,容易懂。网上也有不用卡的ISA 3000,最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带卡的修不好盘,带卡的俄文有看不懂,所以想买PCI3000,真有那么难学么?

网友:
水深不深要你自已下来看看才知道!!!

网友:
学硬盘,要有毅力与决心.如果自学的话先准备50~100个故障盘,可能这个还是不够的.

网友:
楼主如果想修硬盘,ISA和PCI的肯定都要买的,除了楼上几位大哥说的备50-100个故障盘外,还要多备几千块钱找师父学修硬盘。
买PC3000不找师父学等于是浪费钱白买,根本不会用,就算修坏1000个盘也不够。

网友(2008-02-29):
看来找师父这么重要啊,我就没找师父,才学得这么慢?

网友:
是不是ISA的修的不够PCI的好?功能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
一般是用ISA修MT的盘
PCI修其他的盘
我ISA PCI都有 可是一般也不怎么用 我用XLY的ST专修

网友:
13高手(XLY的ST专修)是什么东西来?是不是又是传说中的东西。

网友B:
基本同意小破孩的观点

ISA的修MT盘不错的 能干的活很多 不带卡的一样用

本人实际中用不带卡的ISA修好的MT盘也不下100个了

还有 ISA的还能搞一下老盘IBM 什么AVER之类的

其他盘基本用PIC了吧?PCI好象没有不带卡的 哈哈哈 它修ST盘挺好用的 就是不支持U6超级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小破孩的观点

ISA的修MT盘不错的 能干的活很多 不带卡的一样用

本人实际中用不带卡的ISA修好的MT盘也不下100个了

还有 ISA的还能搞一下老盘IBM 什么AVER之类的

其他盘基本用PIC了吧?PCI ...

U6也能搞,自己动手把各项参数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大懂呀,各位都太厉害了,谁能教教我呀

网友:
我觉得没有各位说得这么悬乎!要搞上百个盘才能学会?我到是没有带卡的任何PC3K,可我用破解版的PC3K也修好了许多MT硬盘啊!也没有拜过什么师傅,都是在网上下了PC3K的英文说明书,自己按说明书上的方法尝试着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