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电故障

楼主(2008-01-29):
辉煌MPP-P4VM800A主板,南桥V8237,接电源自动上电,点开机键几秒可以关机,跑线得知上电线路是典型的利用三极管拉低ATX第14脚的那一种,三极管的B极接S3信号,应该怎么排查故障

网友:
触发线路的问题,搞清楚主板是采用了什么样的触发形式(I/O+SB、门电路+SB、还是SB独立触发)再下手维修就容易多了,思路也会更清晰

网友:
先看此3极管是不是坏了,另外看下BIOS设置是否正确,还有就是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后看行不行.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此自动上电板短接PWR排针关机后再次接ATX电源不自动上电,那这个板子本身是没问题的。
还有3楼XD,因为可以正常关机,三极管肯定是好的

网友:
看B极也就是S3有没有0.7V以上的电压来判断三极管的好坏。
还有就是自动开机能关机是正常的,你可以接CPU把BIOS改成默认设置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见过,但是也没有解决,最开始别人给我的建议是:改BIOS设置。但是也没有什么作用,不知道你的板是这是这种问题呢?还有一些板好像BIOS电池没电了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测ATX9pin经三端稳压器到SB的线路
测 ATX9pin到开机针的线路
测ATX9pin到门电路或I/O的线路
测开机键到SB或I/O或,门电路的线路
测门电路到SB的线路
测ATX14pin 经三极管和2极管到SB或I/O的线路

网友:
桐芯电脑科技

去io可解决/................................

网友(2009-10-25):
我觉得也可能是I/O的问题。昨天我遇到一块。很遗憾没修就被返厂了。

网友:
你们没看到?可以关机说明触发电路是正常~~~建议楼主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电池座子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