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的硬盘格式化慢

楼主(2008-01-29):
使用的快速格式化比普通格式化快不了多少.是不是硬盘坏了呢,我问了个卖电脑的说是和内存有关系确实插了两条内存他说的这个可能有吗

网友:
你是在什么装态下格试化慢阿,装了系统格试慢,
                                        还是装系统格式化慢阿!
至少我做了两年的维护,不认为内存跟硬盘有关系!
而且主板时,张老师也说了,内存跟北桥连接,硬盘跟南桥连接!会有关系吗??!~不认为

网友:
我就试过在GHOST的时候,速度很慢,GHOST完一次后,过了一短时间再GHOST速度又上了。。。郁闷。。。我啥都米换啊。。。

网友:
换内存,,这个问题比较典型

网友:
我有三个硬坏了,怎么弄哦
我有三个硬坏了,怎么弄哦
我有三个硬坏了,怎么弄哦

网友:
硬盘有问题经常文件坏有时的确是内存的问题,格式化慢一般是硬盘老化。

网友:
这个问题 呵呵 慢的话。还是感觉硬盘有问题。
   可能许多花花绿绿的。

网友:
用pc3000看看是不是固件坏了, 另smart出错也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呀。。。。。。。。。。。。

网友:
你先用MHDD扫一下, 最好把图贴上来, 大家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的毛病,重建硬盘分区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