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系统装不上换内存才能装上

楼主(2008-01-29):
以为是盘坏了换了好几张也不行,结果换了条内存才装上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人品有问题吧,说不定,你把那条内存换回来,照样能装!
还有,你装系统,是用单张的装不上,还是用GHOST装不上!

网友:
不是人品有问题,而是这情况有,我就试过...就算你换回来能进入系统,但是都不稳定,推荐LZ试下测试下内存

网友:
就是内存有毛病了呗 这个
想想么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还有兼容性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可能某个颗粒坏的吧,还能点得亮,应该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把金手指檫檫或者换个插槽,如果有2根内存的话,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是内存和主板不兼容.换个内存就可以了。
还有的内存在主板运行30分钟以后就死机,我遇见好多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