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rt型号为LXH-GJ769f4 电源pwmIC型号

楼主(2008-01-29):
谁有联想crt显示器,型号为lxh-gj769f4的
,这台现显示器,电源PWMIC被烧炸了,看不到型号了.没图纸,告诉我型号也型>
[
]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几个脚?若8个应该是KA3842
找图纸可把集成电路型号发上来。
[
]

网友:
你对电源电路熟不熟?看一下板子上电路结构供电脚和接地也猜个大概了。3842

网友:
5个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几个脚的如果是5脚的那就是5643D

网友(2008-03-18):
回复 网友A:
是 str g8656d 有联想crt显示器,型号为lxh-gj769f4的图纸

网友:
看一下供电脚和接地脚,就应该晓得是那个芯片了

网友(2008-08-07):
联想crt型号为LXH-GJ769f4 电源pwmIC型号:
UC3842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