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砍段

楼主(2008-01-29):
想请教下各位硬盘高手如何通过PC3000来实现对硬盘的砍段操作,另外还想问下如何用PC3000来封闭0磁道.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把0磁道加到缺陷表就可以封掉了

关段,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好象是要修改zone tab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