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AQ PRESARIO V2000的电池充不电

楼主(2008-01-29):
我的COPPAQ PRESARIO V2000的电池充不电 电池我打开电池芯都是好的 是什么原因
电池

网友:
你怎么直接的把电池打开了呢 那样的话你的电池很容易就挂了 !你应该到板上去看看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不能充电的 不充电的时候能不能放电 这是很关键的也很有可能是板上的I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最后我换了一管子OK 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哦,你电池不能充电就把电池打开 是不是武断了些 ,把详细情况写上来叫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2008-03-23):
很多是IC坏了的,我们修过很多块板了.你试下拆板下来用万用表量电池接口六个脚电压.正常

网友:
能不能放电?你打开电池电池没挂吗?

网友:
这哥们还真行,不充电就把电池拆了哈哈哈,应该先换个好电池试一下,判断是哪一方面出的问题先

网友A:
你们说的是主板上的IC还是那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