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旋转风

楼主(2008-01-29):
热风枪&旋转风

请问热风枪和旋转风主要的区别和共同点。

网友:
楼主在提问以前最好先搜索下你想提问的相关问题,论坛里有的就表重复了,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8%C8%B7%E7%C7%B9,这个结果就是用搜索"热风枪"找出来的

网友:
哦,下次我多注意。还请多关照。。。

对不起了。

网友:
旋转风的风枪不易把小零件吹跑,850之类的枪就会把小零件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