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本一机一会就关机断电

楼主(2008-01-29):
一DELL本一机屏也能亮,也有LOGO一会就关机断电,查5326-3.3B发热,是不是就是它坏了,可我这没有这个块,怎么办,也没买,怎么办呀,帮帮我吧

网友:

先换之再说.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啊  麻烦说明白点  下次再见此类贴直接删除!  再次声明  发贴 求助  机型 故障 到手后的维修经过最好都写清楚

网友:
关键不是所有人都是很专业  所以故障现象的描述当然就不很明确了

网友:
故障现象是,一开机时都正常,能出电脑的开机画面,但坚持时间不等,有时都能到快进WIN的英文,有时就POST自检的画面,就断电.取下电脑主板,发现有一电源芯片5326-3.3B发烫,怀疑是它造成的,请问能买到这个IC吗/

网友:
能买到不?邮费比芯片贵也不一定就是它的问题,不如发到本本波那帮你直接搞定.人工费5折

网友:
我就想自己买件搞定它,这样才有意思呀!哥们说是不是有道理呀

网友:
心态是好的,但是楼主似乎也不大肯定就是这芯片的问题啊,单买这芯片不划算,,,...或者考虑 一下若还有其他芯片或者配件要购买的一起购买,这样也还划算....

网友:
说的也是,可这块还没买上呢,怎么办,没找到卖的,哥们谁有呀,跟我联系

网友:
你什么型号的机器? 我看我这里有的话发个给你  邮资你自己出  我们这里料板还是比较全的 昨天又买了几千块的芯片 就一点点

网友:
谢谢啦,我回头看一下,具体型号,真是太感谢了,多少钱,回头给我说一下,我打你卡下

网友:
你先换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更得谢谢本本波,我刚看了一下电脑的型号是:PP01L发热块是3.3v输出型号是:5326-3.3B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帮我留意一下,谢了

网友(2008-03-22):
发烫的芯片 先看看相关的电路 然后再换 免得又给烧掉了

网友:
DIY 自己做芯片吧~~~~~~~~~~~~~

网友:
基本上不用想,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CPU供电芯片用的是什么?